[求助] virtuoso symbol怎么把总线拆分成奇偶

楼主(2024-04-24):
如symbol的pin是IN<100:0>,怎么写能拆分成两组,一组是IN<奇数>,一组是IN<偶数>

网友A:
<100:0:2> 就是每隔一个数取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每隔一个数取一个

连线这样可以,但是symbol中pin name这么写的话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连线这样可以,但是symbol中pin name这么写的话有问题~

不好意思,刚才是我弄错了,pin name这样写也没问题的~

网友(2025-11-12):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是我弄错了,pin name这样写也没问题的~

你好,为什么我以sig<0:0:8>就只有sig<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