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tcl的代码可以让totem先跑起来

楼主(2024-04-24):
刚刚接触totem,结果打开以后发现是这个界面,默认的是一个Tcl Console界面,然后导入了NETLIST和LAYOUT,求大神指导怎么开始跑仿真(那种最基础的模式仿真就行),是用tcl代码指令跑吗还是需要导入一些其他的东西呢(现在仿真界面的选项几乎都是灰色的)

网友A:
在工具路径下搜TEMPLATES

楼主:
附带totem的使用指南,需要的自取

网友B:
如果你没有flow的话很复杂。 都是脚本 各种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没有flow的话很复杂。 都是脚本 各种调用

那请问大神你知道那个最基础的power分析,只需要gds的那种仿真代码怎么跑吗,我TCL的基础属实一般,想先跑一版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大神你知道那个最基础的power分析,只需要gds的那种仿真代码怎么跑吗,我TCL的基础属实一般,想先 ...

建议你找软件的人要一份 flow  ,或者看看网上有没有flow 进行修改,因为配置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具路径下搜TEMPLATES

感谢大佬,我现在就滚去写看能不能跑得动

楼主:
此贴完结,ug197页有TCL代码,根据报错一步一步debug然后import文件即可

网友(2025-10-24):
这个太难整了,希望有大牛指导一下

网友:
工具文档 197页是GDS静态流程 这个相对简单 只能大概看有没有明显电源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