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在进行增益仿真时出现尖刺

楼主(2024-04-24):
三运放仪表放大器在进行增益仿真时出现如图所示的结果,请问一下这个尖尖的地方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网友A:
检查相位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相位裕度

相位的图是这样的,请您继续指教!

网友:
这个样子的增益曲线 是不是电路产生了一个零点

网友:
共轭极点

网友B:
需要加反馈电容,增加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加反馈电容,增加稳定性。

我只有第二级的运放是全差分的运放,有反馈回路,请问是在这个会路上加电容吗?

楼主:
请问需要怎么改善呢?

楼主:
直接看电压更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有第二级的运放是全差分的运放,有反馈回路,请问是在这个会路上加电容吗? ...

在电阻R上并联个电容试试,每个R上并联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阻R上并联个电容试试,每个R上并联一个。

太感谢了,确实消除了!还想请问一下,想要提高精度的话,是需要对开关(我用的是mos管做的传输门做的开关)进行优化还是对放大器进行优化呀?我现在的误差是如图这样的,在第二级放大倍数很大的时候误差好像也最大了,我用到的电阻也达到了800k,请问应该从哪方面着手改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确实消除了!还想请问一下,想要提高精度的话,是需要对开关(我用的是mos管做的传输门做的开 ...

不太明白,输出电压怎么会有200多v?一般顶多也就3.3v或5V。你的增益是怎么调节的?看起来要微调下不同放大倍数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输出电压怎么会有200多v?一般顶多也就3.3v或5V。你的增益是怎么调节的?看起来要微调下不同放 ...

是用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的结构做的pga,倍数由电阻网络控制的,所以设计到了两百多倍。就是不知道这样结果的误差要怎么去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的结构做的pga,倍数由电阻网络控制的,所以设计到了两百多倍。就是不知道这样结果 ...

我看 误差/放大倍数 得到的相对误差还行啊,你要多少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 误差/放大倍数 得到的相对误差还行啊,你要多少的精度?

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就是后面需要接adc,第一次做我不太清楚我这个精度够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就是后面需要接adc,第一次做我不太清楚我这个精度够不够 ...

放大倍数就是电阻之比,觉得误差大可以微调下电阻值。或者把运放的开环增益再调大些?不知道你现在运放的开环增益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就是电阻之比,觉得误差大可以微调下电阻值。或者把运放的开环增益再调大些?不知道你现在运放的 ...

好的我去微调一下电阻,真的非常感谢一直的答复

这个是第一级用到的折叠共源共栅的运放,增益在105dB左右

这个是第一级用到的折叠共源共栅的运放,增益在105dB左右

这个是第二级用到的全差分的,也是折叠式共源共栅的运放,增益在114左右B

这个是第二级用到的全差分的,也是折叠式共源共栅的运放,增益在114左右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倍数就是电阻之比,觉得误差大可以微调下电阻值。或者把运放的开环增益再调大些?不知道你现在运放的 ...

还想问下您在这个pga前端接上传感器后,对整体进行仿真时可以进行dc仿真去看电路的功能吗?还是依旧需要ac仿真看功能呀?在接上前端的传感器后,我在仿真时尝试用dc仿真直接看结果(我的操作是将输入设置成变量,然后进行扫描,查看输出的曲线),感觉不太成功。请问一下如果不能用dc仿真看功能的话,原因是什么呀?

inp和inn就是差分输入,设置成了变量

inp和inn就是差分输入,设置成了变量

这个是在dc仿真后查看的输出曲线

这个是在dc仿真后查看的输出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想问下您在这个pga前端接上传感器后,对整体进行仿真时可以进行dc仿真去看电路的功能吗?还是依旧需要a ...

放大器设计首先就要看dc,直流工作点正常了,然后才去看ac。

有问题就要一级一级去查,先看看直流工作点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设计首先就要看dc,直流工作点正常了,然后才去看ac。

有问题就要一级一级去查,先看看直流工作点 ...

好嘞,十分感谢一直答疑!

网友C:
1.check 你模擬的點. 如果是ADE stb分析, 點掃密一點.
2.check是否有doublet的存在, 如果有的話可以嘗試在第一級differential輸出加上電容限制頻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设计首先就要看dc,直流工作点正常了,然后才去看ac。

有问题就要一级一级去查,先看看直流工作点 ...

您好,当我的输入变小只有8.42mv,差分输入,即差值为16.84mv时,当切换到16*8的档位,第二级放大倍数就只有6.4倍左右了,请问一下这个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改善呀?(我尝试了调整第二级电阻网络阻值的大小,但是没有什么改善)

我将差分输入的单端变成500mv,二档的时候输出就只放大到1.7v左右了,感觉1.7v似乎是我这个pga的上限了,请问这个要怎么调整呀?

好像明白了,因为我电源电压只有1.8v,所以不会超过电源电压对吧 是我理解有问题了

当第一级档位为1倍,第二级档位为8倍时,输出可以正常放大8倍

当第一级档位为1倍,第二级档位为8倍时,输出可以正常放大8倍

当第一级切换为16倍时,第一级正常放大了16倍

当第一级切换为16倍时,第一级正常放大了16倍

但是第三级的输出没有8倍,只有6.4倍左右

但是第三级的输出没有8倍,只有6.4倍左右

差分的单端为500mv,倍数为2时,输出只有1.7v左右

差分的单端为500mv,倍数为2时,输出只有1.7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check 你模擬的點. 如果是ADE stb分析, 點掃密一點.
2.check是否有doublet的存在, 如果有的話可以嘗試在 ...

请问一下紧密扫描是用来看出什么结果的呀?这一点不是很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当我的输入变小只有8.42mv,差分输入,即差值为16.84mv时,当切换到16*8的档位,第二级放大倍数就只 ...

输入×增益 必须小于输出级的最大摆幅,不可能无限制的放大你的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增益 必须小于输出级的最大摆幅,不可能无限制的放大你的输入信号,。
...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紧密扫描是用来看出什么结果的呀?这一点不是很懂

就是你cadence ade stb分析的ˊ時候, 使用的點數範圍: eg. 1Hz~10GHz,

linear, 點數選100點這些設定.

楼主(2024-05-24):
引用 网友C:
就是你cadence ade stb分析的ˊ時候, 使用的點數範圍: eg. 1Hz~10GHz,

linear, 點數選100點這些設定.

嗷嗷明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嗷嗷明白了!感谢!

想问一下对于这种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环路增益仿真方法是和普通放大器一样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进行stb仿真吗

网友(2024-07-24):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您这个增益是如何仿真的呀,这是不是相当于是闭环增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