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为负电压,请问输入ESD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2024-04-24):
1、TSMC28工艺,需要给进去一个-660mv的电源,不太明白PAD里ESD管子该怎么摆。望不吝赐教。

2、手里有IO pad库,但似乎只有0.9、1.8这俩电位的pad。

网友A:
看这个负压是用在哪个电压域下面,根据电压域选择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负压是用在哪个电压域下面,根据电压域选择pad

感谢回复。工艺是TSMC28,负压是给模拟用的。现在的想法是用PAVSS3A,然后原本的地端接-660,电源接0V。感觉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