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b提供的qrc文件夹的qrctechfile_cell是啥

楼主(2024-04-24):
工艺是华润上华的,因为工艺跟新,FAB重新发了工艺过来,注意到在数字里面qrc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只有qrctechfile,现在区分成了qrctechfile_cell和qrctechfile_tran,从外观看,两个文件夹下面内容一样,而且跟工艺跟新前也一样,不太明白这两个有啥区别,在MMMC设置里面不能一个RC_corners里面只能选一个。有朋友了解这个么

楼主:
这两个有啥区别呢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是cell level抽取一个是transistor level抽取。数字后端的话选cell,定制layout的话选transisto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是cell level抽取一个是transistor level抽取。数字后端的话选cell,定制layout的话选transistor ...

谢谢大佬,最近也在哔哩哔哩看大佬的视频学习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