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求助!!!

楼主(2024-04-24):
如图画了个反相器,输入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都给了点时间,但是输出没有很好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怎么调整管子的尺寸哇?

网友:
再加一级

网友A:
增益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不够大

这怎么看出增益的?不就是把输入反了一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怎么看出增益的?不就是把输入反了一下嘛?

vin在中间电平附近都是p和n都是cs放大,要想这个输出上升沿下降沿更陡,就得把增益做大

网友:
你的输入为什么给这么大的上升沿?

网友:
再加两级反相器,一共三级反相器。原因就是充放电时间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