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nfig仿真的离奇事件

楼主(2024-04-24):
请问一下,为什么config仿真时,软件会认为这里有两个上升沿?可是这里明明只有一个上升沿啊,我不懂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应该怎么改

网友A:
你这个边沿是不是太慢了,导致后面数字单元识别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边沿是不是太慢了,导致后面数字单元识别两次

感谢回复,确实是上升沿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在一个clk周期内被认为是未知态,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