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压控振荡器中尾电流源的作用

楼主(2024-04-24):
最近在学习交叉耦合结构的环形压控振荡器
在阅读文献时候,发现一些文献采用的结构是不包含尾电流源的

VCO结构

VCO结构

但是在阅读拉扎维的书时候发现示例中的延迟单元都是加入了尾电流源
如果从相位噪声的角度出发,需不需要加入尾电流源呢??他的作用是什么呢??(调节正反馈强度?)
希望各位能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尾电流源的引入会恶化相位噪声(因为尾电流管自身的闪烁噪声),但引入的好处是,可以控制整个振荡器的功耗,也有益于VCO的启动。

网友:
频率和电源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尾电流源的引入会恶化相位噪声(因为尾电流管自身的闪烁噪声),但引入的好处是,可以控制整 ...

控制功耗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您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好处,增加共模抑制能力,对power noise不敏感。坏处,引入额外的random noise,吃headro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功耗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您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

控制功耗的意思,从VCO从VDD抽取的电流最终会回流到地,回流地的路径上电流源是固定电流,因此功耗是恒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