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里有做过蓝牙耳机的大佬吗?蓝牙耳机的功耗breakdown是怎样的?

楼主(2024-04-24):
是射频部分的功耗占比大,还是数字部分的功耗占比大?

网友A:
降噪算法复杂后都转到22nm去了,数字功耗还是比较可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噪算法复杂后都转到22nm去了,数字功耗还是比较可观的

可观,是指占比变小了,还是指占比变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观,是指占比变小了,还是指占比变大了?

肯定是占比变大了,才转成22nm,降低数字部分的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占比变大了,才转成22nm,降低数字部分的占比。

转换完之后的breakdown呢?

哎,讲话都是挤牙膏,最后啥营养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