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axi resp返回2

楼主(2024-04-24):
后仿axi resp返回2,理论上是访问slave出错,这样的错应该怎么去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还没加sdf,只是netlist。或许可以根据axi的raddr可以大概定位到访问的哪个模块,再去模块看resp? ...

这种时候就要对比前仿波形了,直接看网表比较困难。先在前仿上追到resp的源头模块,然后一级一级往里看,最好就是在网表上也能看到的信号,更好对比

楼主:
最后会追到x么

网友A:
如果有X态应该会在log上有time violation出现才对,有没有做过不带sdf的仿真和sdf+notimingcheck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X态应该会在log上有time violation出现才对,有没有做过不带sdf的仿真和sdf+notimingcheck的仿真 ...

现在就还没加sdf,只是netlist。或许可以根据axi的raddr可以大概定位到访问的哪个模块,再去模块看resp?

网友:
纯网表仿真一般需要+delay_mode_zero,很容易出现数据时钟对齐采样错误,一大堆组合逻辑,很难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