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瞬态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4-04-24):
小弟在仿真一个RF-DC整流器,频率915MHz,在进行瞬态仿真的时候出现警告和报错如下: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320.599 f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SPECTRE-16266): Error requirements were not satisfied because of convergence difficulties.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522.948 f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SPECTRE-16266): Error requirements were not satisfied because of convergence difficulties.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599.629 f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SPECTRE-16266): Error requirements were not satisfied because of convergence difficulties.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656.411 f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SPECTRE-16266): Error requirements were not satisfied because of convergence difficulties.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714.594 f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SPECTRE-16266): Error requirements were not satisfied because of convergence difficulties.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6.0953 p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SPECTRE-16191): Minimum time step used.  Solution might be in error.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6.0953 p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SPECTRE-16191): Minimum time step used.  Solution might be in error.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6.0953 p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SPECTRE-16191): Minimum time step used.  Solution might be in error.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6.0953 p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SPECTRE-16191): Minimum time step used.  Solution might be in error.
Warning from spectre at time = 6.0953 p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WARNING (SPECTRE-16191): Minimum time step used.  Solution might be in error.
        Further occurrences of this warning will be suppressed.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6.21498 p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RROR (SPECTRE-16927): Transient simulation reaches maximum allowed number of convergence failures below minstep within 5% of stop time.
        Change option `max_minstep_nonconv' to adjust the allowed maximum number of convergence failures below minstep.
Last acceptable solution computed at 6.21498 ps.

瞬态仿真的精度在设置为conservative和moderate均出现上述错误,当设置为liberal仿真可以正常运行;
想问问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如果我使用liberal进行瞬态仿真得到的结果能用吗,会不会因为精度低导致结果错误?感谢各位解答!!!!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我的地连接的有问题,感谢

网友A(2024-06-04):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我的地连接的有问题,感谢

请问一下楼主是怎么连接错误呢,我也有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是怎么连接错误呢,我也有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发现我的一个管子和地之间连接和我的电路图不同,是我自己LVS连接的错误,修改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你也可以再检查检查连接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