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放大器经过调制斩波并放大后输出信号正常,但解调后有很大的毛刺

楼主(2024-04-24):
正常的输出

正常的输出

解调后的输出

解调后的输出

现在信号频率设置的500hz,斩波频率5khz,按理说斩波频率应该低于闭环3db带宽(我的闭环增益45db,3db带宽180kHz)都可以,但是只要我频率稍高(10k)瞬态都跑不收敛,这是试了很多组开关的宽长比和斩波频率后的图,恳请各位大佬帮助我看看问题

网友A:
加notch filter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notch filter试一下

好的谢谢,我会试试。斩波会使低频1/f噪声和失调造成挪到斩波频率造成纹波,但是不知道纹波长什么样子,不知道这个是算纹波ripple还是算很差的开关造成的毛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会试试。斩波会使低频1/f噪声和失调造成挪到斩波频率造成纹波,但是不知道纹波长什么样子, ...

加个notch filter大概律能好,低频的offset和noise被调制到fchop位置了没滤波可能就这样,除非你chopper频率很高要不然开关造成的影响应该没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notch filter大概律能好,低频的offset和noise被调制到fchop位置了没滤波可能就这样,除非你chopper ...

之前尝试调整解调斩波的位置到大多数论文描述的两级放大器级间,以及改变斩波频率,瞬态仿真结果却很难收敛。这个图是把斩波解调放在两极级后仿真出的结果,我担心做了notch或者ripple reduction loop会出现更难收敛的问题。
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回复!我会试试看!

网友:
负载加个电容

楼主:
这个就是跑出来不收敛的瞬态结果

不收敛的瞬态结果

不收敛的瞬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