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温度传感器的3σ误差如何仿真?

楼主(2024-04-24):
我知道在单个温度点下去仿真mc得到单个温度点的3σ值,但是像下图这种连续所有温度点的3σ仿真又该如何仿真呢?

网友(2025-07-08):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25-10-22):
看着图应该每个corner只跑几个温度点(好像看着是8个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图应该每个corner只跑几个温度点(好像看着是8个点)

每个温度点跑8个点是不是太少了,没有代表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温度点跑8个点是不是太少了,没有代表性吧

8个温度点,每个点run多少mc得到的sigma曲线里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