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XL无法同时进行多个corner的仿真

楼主(2024-04-24):
我在使用ADEXL进行多个工艺角仿真的时候,将仿真设置为了并行,同时最大工作数量也增大了,一直显示pending,随后出现错误内容如下:

QUESTION (ADEXL-1921): Failed to start newjob after 3 attempts.Possible reasons could be 1.The machine sele cted in the current Job Setup Policy is not reachable.
2.The Cadence hierarchyis not detected, not installed properly or
not compatible on the machine selected in the currentJob Setup Pdlicy.
3.Job Start script /home/quasar/virtuosafilesNOP31.tmp_quasar1.cmddiro/runl.CRP3 is not found on the remote machine(s).Do you want to Retry with the current setup? Selecting No will abort current run.

但我单独运行一个的时候是正常的,想问问各位大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如何解决?

网友:
环境资源不够,看看Cadence的配置情况

网友A(2024-05-30):
我这也是刚装的服务器,使用ADEXL仿真单个工艺角能正常运行,同时跑多个工艺角的时候就一直咋pending

网友:
字体问题,把有的字体都装一下

网友(2025-03-22):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是刚装的服务器,使用ADEXL仿真单个工艺角能正常运行,同时跑多个工艺角的时候就一直咋pending ...

请问您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