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国王求助!

楼主(2024-04-24):
如果要做一个14分频,用DFF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可以 pulse swallow divider 或者 沃切尔可编程分频器(用÷2÷3cell级联)   最简单的就是 二分频级联七分频  七分频可以用两级÷2÷3级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pulse swallow divider 或者 沃切尔可编程分频器(用÷2÷3cell级联)   最简单的就是 二分频级联七分 ...

那如果13分频怎么做呢?

网友:
可编程分频理论上可以实现任何整数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