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4-04-24):
求助,反相器跑lvs出现这个ERC result的错误,请问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解决?不太理解check floating gate是要改什么。

网友:
gate 上没有打孔连接上metal1 就是vin那两根。

网友:
简单的问题可以自己先看下。

网友:
没有打孔

网友:
gate没孔的怎么和M1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