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仿真运行到uvm_do后卡死

楼主(2024-04-25):
各位大佬,情况是seq启动后运行到uvm do后,drive里的get_next_item()无法运行到。但是uvm仿真时间是一直在走的。网上查说可能是seqr连接有问题。可是查看了例化的seqr,类型确实是对的(发送的trancation匹配)。另外driver seqr和seq。类型都是tlp_tran,没有写错。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下面是我的代码

楼主:
另外补充,这种方式写的另一个agent可以正常工作。uvm_do可以发送成功。就这个agent无法发送uvm_do

网友A:
是不是信号连接不对?可以看下我之前写的这篇的第13楼,https://bbs.eetop.cn/thread-449227-1-1.html

网友B:
一点点去debug,先去看看driver有没有收到这个sequence  再看是不是driver卡在了某个条件等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信号连接不对?可以看下我之前写的这篇的第13楼,https://bbs.eetop.cn/thread-449227-1-1.html ...

谢谢,目前看virtual interface 的接口信号都没有高阻的。有信号,虽然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点去debug,先去看看driver有没有收到这个sequence  再看是不是driver卡在了某个条件等待上 ...

现在有个疑问是driver中的get_next_item先执行。还是uvm_do先执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个疑问是driver中的get_next_item先执行。还是uvm_do先执行。

目前找到了driver无法驱动到dut的问题。是因为等待rst信号拉高才执行get_next_item。所以先执行了seq.start。执行uvm_do。但是uvm_do发送数据无法结束。所以一直执行不到send_to_dut。改成了while(1)先执行send_to_dut。可以驱动dut了。
但是uvm_do发送数据无法结束的问题还存在。下面是仿真的波形。时钟是always的方式从tb给的。按理来说应该一直会存在。但仿真到后面时钟就一直保持高电平了

网友:
回帖审核要那么久啊

网友C:
如果一样的写法,其他的agent可以,那就seq没问题,你的driver应该也没变,只是在两个agent里面分别例化了,那driver也没问题,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两个agent有什么写法不一样,是不是例化问题。

网友D:
这是PCIE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样的写法,其他的agent可以,那就seq没问题,你的driver应该也没变,只是在两个agent里面分别例化了 ...

确实是例化不一样的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 driver中的这个repeat 写法有点问题。可能是hdr的值随机的太大了,导致repeat 一直再执行。另外由于运行一段时间后clk会一直保持高电平,导致卡到了等时钟下降沿的语句。改成repeat(1)后就解决了。

最后一点疑问是:我就算给rx_cpl_tlp_hdr[105:96]赋10。repeat的重复次数也超过10个了。赋值和跑的次数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PCIE项目?

不算是吧。只是pcie的一个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