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art的testbench怎么写呢???

楼主(2024-04-25):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begin
   unr <=1'b0;
uart_data<=8'hff;
end
else begin
unr <= uart_data[7];
uart_data <= {uart[6:1],uart[7]};
end
end

怎么rst拉高之后实现不了移位,一直是0呢???

网友:
uart你定义了么

网友:
网上先找视频看看语法,看看设计验证流程吧

网友:
1.如果data是八位的话,uart_data <= {uart[6:1],uart[7]};应该改为 uart_data <= {uart[6:0],uart[7]};2.你复位是uart_data,移位是uart;不清楚你uart这个变量有没有定义,有没有正确接到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