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出现的新问题 求解

楼主(2024-04-25):
这是啥意思呢   搜遍全网也没有找到答案  求各路大神帮忙  谢谢

网友:
1: CIW 报的啥错?  2:电路check save了么?  3:电路单独从virtuoso可以export 出网表吗?

楼主:
终于是解决了  原因在于3T DEVICE 文件被覆盖成网表文件   导致器件不认
但是报错信息一闪而过  只能抓住关键词去解决
最后换了个正确的3t device 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