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power domin 的风险

楼主(2024-04-25):
两组电源VDD GND 在芯片中完全隔离,对应两个power domin 的逻辑之间有交互路径。各个power domin 都是相同电压,系统工程师说可以保证两组电源之间在板上能做到没有压差。请问,在芯片内部,两个两个power domin 的路径不做任何处理会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把两组电源GND连到一起,还会有问题吗?实际项目会不会这样做呢? 谢谢

网友:
不同的power domain之间要做esd防护

网友(2024-06-26):
两个domain是同开同关的关系吗 如果是的话 就不需要处理。不是的话可能要插入iso

网友A:
实际项目一定会插入isolation cell来隔离这两个power domain,这也没有多大的代价

楼主(2024-07-26):
引用 网友A:
实际项目一定会插入isolation cell来隔离这两个power domain,这也没有多大的代价 ...

isolation 一定会插,level shift 会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solation 一定会插,level shift 会插吗?

电源完全独立的情况下,虽然电压相同,还是需要level shift的

网友(2024-09-11):
在芯片内部处理多个电源域之间的交互路径时,需要仔细考虑电源噪声、地弹噪声和信号完整性问题。将两组电源的GND连接在一起可以减少地弹噪声和提高信号完整性,但需要确保GND连接的阻抗尽可能低。实际项目中,通常会使用电平转换器、共享GND和去耦电容等措施来处理不同电源域之间的交互路径,以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