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618版本analogLib库Ipulse小电流时Rise time在tran仿真波形中的值与设定不符的问题

楼主(2024-04-25):
问题描述:在Current 1和Current 2的差值比较小(小于1pA)的情况下,如果Rise time和Fall time设定的也比较小,我发现Ipulse器件的上升和下降时间与设定值无关,只与tran仿真的时间长度有关,即Rise/Fall time为tran仿真时长的百分之一。

环境配置:AMD R7 7840H with Radeon 780M、VMware 17 Pro、CentOS 7、Virtuoso 6.1.8 - 64b
问题详情:
搭建一个简单的Test Bench,当Ipulse为目前的配置时仿真。ΔI = 0.998pA < 1pA。Rise time和Fall time是tran仿真时长的百分之一,仿真配置如图1所示,结果如图2所示。
调节tran仿真时长的仿真配置如图3所示,结果如图4所示。并且我测试了不同尺度下,即tran仿真时长为100ns、100us、100ms时的结果均符合我的百分之一结论。
通过测试,调节Rise time和Fall time的值无明显影响。有影响的具体举例为如果Ipulse的周期是200ns,Rise time和Fall time设定为3ns,那么实际波形的Rise time为3ns。
我调节了ADE L里面的Simulation-Options-Analog-Algorithm里的gmin到1e-18,也把Spectre仿真器换成APS试过,都没有效果。新人第一次发帖求助,问问各位大佬有何高见。

图1 ΔI=0.998pA、tran=100ns时仿真配置

图1 ΔI=0.998pA、tran=100ns时仿真配置

图2 ΔI=0.998pA、tran=100ns时仿真结果

图2 ΔI=0.998pA、tran=100ns时仿真结果

图3 ΔI=0.998pA、tran=200ns时仿真配置

图3 ΔI=0.998pA、tran=200ns时仿真配置

图4 ΔI=0.998pA、tran=200ns时仿真结果

图4 ΔI=0.998pA、tran=200ns时仿真结果

网友A:
试试maxstep,tran默认maxstep是百分之一还是两百分之一。spectre的电流波形糟糕,不如hsp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maxstep,tran默认maxstep是百分之一还是两百分之一。spectre的电流波形糟糕,不如hspice。 ...

设置maxstep的效果确实很大,基本已经正确了。

怪不得我看项目最后都要抽取网表去Hspice仿真。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