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错误

楼主(2024-04-25):
显示有一个致命错误,但是打开log文件里面也没有写错误,怎么办

楼主:
这里也没有显示错误呀

网友A:
你的版图库mylib有没有关联正确的techlib?另外检查一下电路模型文件有没有添加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版图库mylib有没有关联正确的techlib?另外检查一下电路模型文件有没有添加进去 ...

抱歉,能否再详细一下操作指导,我是刚入门这个软件的有点不太懂

网友:
你这边安装了工艺库吧,在virtuoso那个界面 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attach,选择你的版图库跟电路库,把他们关联到工艺库上。

网友A:
模型文件就是工艺厂提供的期间模型,里面会写器件的端口名称等等信息,跑lvs或者提取寄生的时候需要添加这个文件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文件就是工艺厂提供的期间模型,里面会写器件的端口名称等等信息,跑lvs或者提取寄生的时候需要添加这 ...

你好,我这样操作了,也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文件就是工艺厂提供的期间模型,里面会写器件的端口名称等等信息,跑lvs或者提取寄生的时候需要添加这 ...

你可以看我发布的最新操作流程

网友:
把你工艺厂提供的模型文件include进去试试
另外你的lvs跑过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