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 库表征输出lib(db)到DC 逻辑综合后功耗错误

楼主(2024-04-25):
各位大佬,我在Liberate表征一个单元库的过程中只修改了温度参数,生成了好多温度下的lib。
然后把这些lib转成db,作为DC的target library去逻辑综合,那这些不同温度下的db跑电路的逻辑综合,泄漏功耗是随着温度升高的吧,

但是我用这些lib去逻辑综合一个电路,综合出来泄漏功耗没有随着温度升高而是在跳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综合出来的泄露功耗?那你的网表都改变了呀。
如果用同一个网表做功耗分析leakage没有随着温度升高而单调递增那才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出来的泄露功耗?那你的网表都改变了呀。
如果用同一个网表做功耗分析leakage没有随着温度升高而单调递 ...

也试过用同一个网表做功耗分析,leakage没有随着温度升高单调递增,后来找到原因了,是从Liberate输出的lib文件中相同cell的leakage power差太多,表征的时候对NSLEEP和VDDL引脚处理不当造成的(直接把cell删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另外问一下前辈,用同一个网表做功耗分析,和从rtl和target library做综合的过程,不一样在哪里了,用同一个mapped过的网表做功耗分析会考虑target library吗,实际上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呢,感谢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试过用同一个网表做功耗分析,leakage没有随着温度升高单调递增,后来找到原因了,是从Liberate输出的l ...

综合(含优化)的结果是可复现的,但前提是输入不变,吃不同的.lib本身就已经改变了输入

target library是综合优化过程中使用的,mapped过的网表做功耗分析只需要考虑link library(但link library肯定是会包含target librar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含优化)的结果是可复现的,但前提是输入不变,吃不同的.lib本身就已经改变了输入

target library ...

感谢前辈,明白了一直疑惑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