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并行起多个线程后如何等待他们都结束?

楼主(2024-04-25):
fork
  for (int i=0 ; i<10; i++)begin
     fork
        automatic int j=i;
        task do_something;
     join_none
  end
join
如何等待同时挂起的11个task结束后再退出最外层的fork join呢?

网友A:
里面也用fork join呗

网友B:
如果必须里面用fork...join_none,那么这11个进程分别要给一个标志,然后第12个进程来统计是否收集到的标志有1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也用fork join呗

里面用的话就不能并行提起多个线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必须里面用fork...join_none,那么这11个进程分别要给一个标志,然后第12个进程来统计是否收集到的标志 ...

给标志就不会了
这种写法应该用的挺多的吧,难道通常都是提起11进程后就直接往下执行了

网友:
对,一般我都是用join_none丢到后台。我说的给标志,就是用一个变量来定义有几个进程结束了的统计值,或者是写一个queue来存0或者1,最后判断统计值是11或者队列里面有11个1.

网友:
wait fork;  试一下

网友:
1. wait cnt==xxx;肯定可以,我比较喜欢
2. semaphore; 跟进需要经常使用
3. wait fork:我基本不用,不确定有没有什么幺蛾子
4. process: 精确控制需要用到
5. 直接丢给uvm的phase机制管理

网友:
简单粗暴一点,打平了写,不要用for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