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clamp的反向器为什么尺寸不一致呢?

楼主(2024-04-25):
各位大佬,如图所示,这是工艺库中自带的ESD symbol,发现里面的三个反向器尺寸都不一样啊,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呀?

单个PMOS和NMOS管子的W/L是一样的,
第一对的figer分别为8:2
第二对的figer分别为4:8
第三对的figer分别为16:4

网友A:
调节反相器阈值,加强上拉,延长RC时间常数的作用时间,保证放电作用时间,另外可以一定程度上的节省所需的RC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反相器阈值,加强上拉,延长RC时间常数的作用时间,保证放电作用时间,另外可以一定程度上的节省所需的 ...

感谢大佬的回复,第一个RC我们自己设计的话,大约取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第一个RC我们自己设计的话,大约取多少啊

一般参考值2KV HBM设计需要保证泄放管开启时间10us左右,针对快上电应用还需要保证40us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