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想写一个检查bounder在原点的rule,无从下手

楼主(2024-04-25):
有什么函数或者思路吗?

网友:
那这个还是写skill方便,直接就去抓bounder坐标,判断就行了

网友:
想了一下有个粗略的思路,使用Layout Polygon创建一个坐标为(0.0 10000.10000)的多边形;再看这个多边形是否和bounder可以形成直角的重合线(后面这步还没有想到怎么去实现)。

楼主:
目前只会写个
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