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clamp的反向器为什么尺寸不一致呢?

楼主(2024-04-25):
各位大佬,如图所示,这是工艺库中自带的ESD symbol,发现里面的三个反向器尺寸都不一样啊,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呀?

单个PMOS和NMOS管子的W/L是一样的,
第一对的figer分别为8:2
第二对的figer分别为4:8
第三对的figer分别为16:4

网友A:
See the size of final transistor its very big. so to drive this we need buffer with incremental siz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e the size of final transistor its very big. so to drive this we need buffer with incremental 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