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形式验证 | FV工具如何识别black box

楼主(2024-04-25):
请教大佬们

FV工具对于ROM/RAM等模拟IP是自动识别为black box而不需要任何命令设置吗?如果是自动识别,那工具是怎么个识别机制呢,是读入了关于模拟IP的lib中信息就可以自动识别的吗?

网友A:
对,读入lib后识别不出function就认为是blackbox, 如果你将stdcell.lib的function删掉那么该cell也会被认为是black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读入lib后识别不出function就认为是blackbox, 如果你将stdcell.lib的function删掉那么该cell也会被认为 ...

感谢大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