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项目中功率管连线方式,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楼主(2024-04-25):
单选投票, 共有 556 人参与投票

距结束还有: 29283 天16 小时55 分钟

1.简单粗暴两条粗线

2.分成多条叉指

3.对角连线

其他,请补充

网友A:
各有什么好坏处?

网友:
对角连线有利于源漏从两边各自引出

网友B:
这不是要根据版图实际情况来选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要根据版图实际情况来选择么

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有什么好坏处?

同问

网友:
对角线这个对过电流确实有好处,但是你要小心ESD,可以说比前两种明显的不均匀了。

网友:
还是要根据管子的排布方式,打孔的位置,金属层数量等具体情况来规划,没法一概而论

网友:
根据电流的大小程度选择,

网友:
对角线方式的finger上电流计算是不是有限度

网友:
一般最后一种

网友:
2,3结合到一起呢?

网友C:
pad在mos上采用3,
底层金属采用2,
top metal采用1

网友D(2024-06-06):
第三种有什么快捷的绘制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种有什么快捷的绘制方法吗?

论坛有脚本分享,可以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有脚本分享,可以去找找

能指路嘛

网友:
这个还行

RectChopToLadder.il 阶梯线.txt

网友(2024-07-19):
如何使用?

网友E:
load完用不了 按了5没反应

网友F:
对角连线方式电流均匀性最好,导通电阻也能做到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角连线方式电流均匀性最好,导通电阻也能做到最小

能展开说说吗?学习一下

网友(2024-08-21):
这个说的挺好的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下

网友(2024-09-20):
没画过,不过我选1,粗起来

网友(2024-11-15):
引用 网友D:
第三种有什么快捷的绘制方法吗?

Shift+P

网友:
引用 网友E:
load完用不了 按了5没反应

脚本运行不了

网友:
直接使用这个方法会出现off grid 问题   后面找到的是可以使用脚本解决

网友(2024-12-27):
如何解释这些方式的优劣呢

网友(2025-03-06):
各有好处,要结合各方面因素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d在mos上采用3,
底层金属采用2,
top metal采用1

网友G(2025-04-05):
引用 网友C:
pad在mos上采用3,
底层金属采用2,
top metal采用1

pad怎么打在mos上啊?,意思是pad层只由顶层金属构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pad怎么打在mos上啊?,意思是pad层只由顶层金属构成吗?

PGA BGA封装的pad大多不都在mos上吗,pad只是大块金属开窗,你理解的应该是IO和PAD一起的吧,BUCK的pad一般都是放本身的powermos上,LDO的pad看需要

网友(2025-08-04):
先进工艺受到线宽约束选2,非先进工艺,顶层金属线宽大于20um时可以选3。

网友H:
第一种金属密度高因为空隙少,第二种比第一种电流密度更均匀,但是金属密度低,第三种水平的电流密度最均匀

网友(2025-09-26):
这东西根据电流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种金属密度高因为空隙少,第二种比第一种电流密度更均匀,但是金属密度低,第三种水平的电流密度最均匀 ...

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