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波形窗口数据显示如何显示位定点小数

楼主(2024-04-25):
类似图中modelsim的定点数显示,verdi中如何操作

网友A:
waveform->signal value radix->XXXX floating point,看看能满足你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veform->signal value radix->XXXX floating point,看看能满足你需要吗?

谢谢,这个是浮点数设置,我这里想设置成10位的定点小数,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B(2024-08-27):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浮点数设置,我这里想设置成10位的定点小数,不知道怎么操作。 ...

请问找到方法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2024-10-02):
引用 网友B:
请问找到方法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没有找到方法,当前是用DEV看的定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