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蒙特卡洛仿真mismatch偏差大

楼主(2024-04-25):
最近在使用TSMC18RF库仿真两级运放时,PVT仿真都能达到指标,将管子换成带mis后缀的之后做蒙特卡洛仿真,发现标准差非常大,比如增益的标准差有十几dB,中心值也与前仿真不符
电路的结构就是复旦那个,第一级加了一层cascode。

运放的结构

运放的结构

蒙卡仿真结果

蒙卡仿真结果

查看每个管子对mismatch的贡献,增大相应管子的尺寸对结果的改善很小。

管子对mismatch的贡献

管子对mismatch的贡献

单独仿真蒙卡中偏差很大的点,查看直流工作点,发现第一级输出的直流工作点偏差很大,导致第二级关断/上下电流不匹配从仿真电路流出。(为了锁定输出的直流工作点接成闭环,电容电感都是1G,相当于开环

仿真电路

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方法?或者说这个结构对失配很敏感,第一级输出的直流工作点很难稳定,为了满足蒙卡仿真指标需要更换结构?

网友A:
闭环负反馈输入端不要加激励,计算VIN+和VIN-的差,即OFFSET,看MC

网友:
看样子是最左边的bias circuit没有启动电路的问题。做MC仿真时,这种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解决的方法有两个:
一个是加启动电路
二个是直接用更简单可以直接启动的pmos+resistor的bais circuit。这种bias电流,当然对PVT也更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负反馈输入端不要加激励,计算VIN+和VIN-的差,即OFFSET,看MC

我测了一下Vos是3mV的样子,这会影响其他指标吗

网友B:
仿真setup的问题,运放按实际应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setup的问题,运放按实际应用连接

应该怎么连来测开环增益呢,如果直接这样测的话第二级输出点直流也会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setup的问题,运放按实际应用连接

感谢兄弟,解决了,看了《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_何乐年》,应该这样接,现在仿真正常了

网友C(2024-10-29):
感谢楼主!我的全差分之前一直跑不出正常的蒙卡,原来是因为我是开环仿的,共模没稳住。用大电容+大电感的方法,总算跑出来了!

网友(2024-12-04):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我的全差分之前一直跑不出正常的蒙卡,原来是因为我是开环仿的,共模没稳住。用大电容+大电感的 ...

大佬,全差分的失调电压怎么仿真啊,只会单端输出的

网友(2025-03-06):
楼主你好,想请教一下TSMC18RF如何进行蒙特卡洛仿真啊,找不到对应的mc文件,电路里有MOS RES MIM,选择MC_3V去跑会报错;设置和报错如下:

求助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