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大家,virtuoso仿真的时候,有没有电位显示错误的情况

楼主(2024-04-26):
我在仿真混频器的时候,由于是IQ两路,I路设置sin 0°,Q路设置成sin 90°,结果Q路的直流电位总是异常,一旦将Q路也设置成0°,直流电位就对了。
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我觉得是软件的算法问题,但是会导致我的IQ两路不平衡。
请各位大佬解惑,给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经常遇到,可能因为不是正版,解决办法就是重启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遇到,可能因为不是正版,解决办法就是重启电脑

请问一下啊,确定是因为软件不是正版吗?是的话我就不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