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A dummy与GT dummy

楼主(2024-04-26):
请教一下,smic55,自动生成dummy时候,
问题1:AADUM和GTDUM 有一些会叠在一起,并且AADUM 需要overlap GTDUM,这个rule是出于什么考虑?

问题2:AADUM和GTDUM 有一些会叠在一起,并且AADUM overlap GTDUM,此时下方刚好有SP或SN ,这样不就成为一个管子了,这样会有问题吗?

求助!

网友:
自动生成dummy 一般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不会,成啥哦,又不接电位,而且再巧合顶多形成栅,SD都悬空的,产生不了通路。而且还是FD给的自动加,都考虑过的

网友:
drawing type 检查时会识别,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不会有问题 没有电位 都是Floati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