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规模片内 LDO 为模拟电路供电可行吗?

楼主(2024-04-26):
如果想设计大规模模拟电路,为了解决 Power Delivery Network 的 Voltage Drop 问题,能否在片内的每一部分的模拟电路附近都放一个 LDO ?例如供电电压是 1.1V,这个 1.1V 经过PDN可能drop到1.0V,但是我让 LDO 输出稳定的 0.9V,这样是否可以避免大芯片 PDN 的 voltage drop 对里面的模拟电路的影响?

网友:
你要先搞清楚你的电路对Power需求的spec,DC和AC。

网友:
面积换性能

网友A:
capless LDO是需要片内放置大电容的,每个模块放一个LDO,面积你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less LDO是需要片内放置大电容的,每个模块放一个LDO,面积你能接受?

我可能有几百个模块,本身面积有 200 mm^2,放100个LDO再多100mm^2也可以接收

楼主:
不过这只是一个想法,想请教一下各位原理上是否可行,100个LDO 100mm^2,可以接受大概 5W-10W 的额外功耗开销,能否给大量模拟电路的模块提供稳定的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过这只是一个想法,想请教一下各位原理上是否可行,100个LDO 100mm^2,可以接受大概 5W-10W 的额外功耗开 ...

DC 电路,里面是模拟计算的SRAM电路,但是有 1600 块 SRAM,需要 voltage drop 在 10ns 后最终不超过 1mV,所以想问里面放大量LDO是否可行?

网友(2024-06-07):
use zener diode + nmos  gate clamp for simple VOlt source ??

网友:
or use digital LDO ,  AMD cpu use digital_LDO

INTEL use FIVR

网友:
我看到过一篇顶会paper这么干过,一个模块旁边一个LDO;
但是随着大芯片功耗的上升,比如300W以上,SOC集成DCDC应该是一个刚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