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shrc与cshrc中设置cd等同cd后ls

楼主(2024-04-26):
将命令加入.bashrc或.cshrc中

网友A:
全是乱码,有点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是乱码,有点坑

WPS的,不是office

楼主:
//.bashrc
cdls(){
cd "${@}";
ls;
}
alias cd='cdls'
//
//.cshrc
alias cd ‘chdir \!*;set prompt=”$user@%m: $cwd/ >”;ls’
//
对不起下载的兄弟们了,本来为了省事,因为有反馈是乱码,还是敲进来了

网友B:
问下大佬 这个是什么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大佬 这个是什么语言

shell语言,这是两个变种bash和cshell

网友(2025-09-01):
有人遇到直接设置cd,不生效的问题嘛
alias cd ‘chdir \!*;set prompt=”$user@%m: $cwd/ >”;ls’   ,这样不生效;

cd本来就是linux的关键字,这个需要怎么设置

需要改成其他的
alias cs ‘chdir \!*;set prompt=”$user@%m: $cwd/ >”;ls’  ,这样就是生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