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错误

楼主(2024-04-26):
为什么直接调出来的电阻存在错误,而且是少层且然后看了下也没有少,该怎么改呀 屏幕截图 2024-04-26

网友A:
那个电阻的版图结构识别成高阻了。大概率是和旁边层次重叠了。空白页调一个电阻单独跑一下,还有这个错就别管。没有就去看看和哪些其他的层次叠在一起了。

网友B:
看看电阻有没有和什么层次重叠了,或者这个工艺在电阻高聚集区需要盖一层HRPDMY

网友C:
识别层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的版图结构识别成高阻了。大概率是和旁边层次重叠了。空白页调一个电阻单独跑一下,还有这个错就别 ...

您能帮忙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阻有没有和什么层次重叠了,或者这个工艺在电阻高聚集区需要盖一层HRPDMY ...

也没有重叠吧,您能帮忙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识别层错误

啥意思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能帮忙看看吗

咱俩配色不同,光看图片我也看不出是啥层次啊。个人建议,就新建个空白lay,分别调用同类型和高阻跑drc,还是有错就不管或者向上反映一下,没有的话就调用这两个电阻和你这个错误的逐个层次对比,很快就能发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咱俩配色不同,光看图片我也看不出是啥层次啊。个人建议,就新建个空白lay,分别调用同类型和高阻跑drc, ...

好的谢谢谢

网友:
把 only used layer 显示出来对比看看个电阻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