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MIC40nm的工艺,1.1v供电可以用n25ll_ckt的管子吗?

楼主(2024-04-26):
用SMIC40nm的工艺,1.1v供电可以用n25ll_ckt的管子吗?

网友A:
看具体的应用啊,只要你能正常开/关 管子,为什么不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的应用啊,只要你能正常开/关 管子,为什么不能用呢?

n25ll_ckt的25是表示值耐压值为2.5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n25ll_ckt的25是表示值耐压值为2.5V吗?

看看器件说明文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