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不知道为什么sar adc回环的时钟(紫色)高电平采样时间不一致

楼主(2024-04-26):
不知道为什么sar adc回环的时钟(紫色)高电平采样时间不一致

网友A:
异步SAR逻辑那边的问题吧,感觉你高位低位的delay给反了?
然后紫色clkc的高电平宽度是valid低电平决定的,再调调SAR逻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步SAR逻辑那边的问题吧,感觉你高位低位的delay给反了?
然后紫色clkc的高电平宽度是valid低电平决定的,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