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二进制转温度计码的电路

楼主(2024-04-26):
小白想问有6bit的二进制码转温度码的具体电路吗,不要代码

网友A:
写一下真值表吧,很快的

网友B:
写一个真值表,把每一位输出的表达式写出来,再用逻辑门搭一个就好了

网友C:
用两个3bit的b2t decoder + 行列译码的逻辑来实现6bit的温度计译码是比较常见的做法,简单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3bit的b2t decoder + 行列译码的逻辑来实现6bit的温度计译码是比较常见的做法,简单明了。 ...

好的谢谢,刚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一个真值表,把每一位输出的表达式写出来,再用逻辑门搭一个就好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下真值表吧,很快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刚开始学习

请问这个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贴吗

想参考的话可以搜一些电流舵DAC的文章,里面一般都会有讲二进制码转温度计码的电路,不过还是建议先写真值表自己搭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参考的话可以搜一些电流舵DAC的文章,里面一般都会有讲二进制码转温度计码的电路,不过还是建议先写真 ...

好的感谢~我把每一位都写了个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