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一些效应问题?

楼主(2024-04-26):
看过很多资料都有提到过一些效应,但是在画版图的时候怎么体现出来呢?比如因为预防一些什么效应,所在在版图上加了某些东西?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吗

网友A:
WPE效应、STI效应,应对方法有调整管子到阱的距离,加dummy管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PE效应、STI效应,应对方法有调整管子到阱的距离,加dummy管子等

管子到阱的距离一般这种会在DRC上标出来吗

网友(点评):
因为不是所有的管子都要注意这些效应,一般只有重要的管子要加dummy,wpe保持2u,如电流镜,差分对,重要开关管等,电路没有标注就去问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到阱的距离一般这种会在DRC上标出来吗

DRC只会检查最小距离,如果要减小这些效应的影响要自己关注间距,特别是重要的管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管子到阱的距离一般这种会在DRC上标出来吗

我现在调用的N管子到DNW的距离最小3u多,P管子6u多。是不是不用管了?

网友:
这些其实都可以问电路

网友:
对抗天线效应,一搬都是接二极管或者条线

网友:
效应概念就不解释了,版图中应对这些效应的通用做法是加dummy,同时应对WPE拉大管子到阱边缘的距离;LOD和OSE让管子间距与管子diff尺寸相同;PSE让管子gate间距相同。需要注意这些效应的管子可以大致理解为需要匹配的管子。具体看电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