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DC图像尖峰求助

楼主(2024-04-26):
如图,我在搭好带隙电路之后,对温度-40到125进行扫描,发现-40附近有一个尖峰,求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设置这个异常的温度点跑dc,查找电路哪里异常

网友:
有加启动电路?

网友:
是否是用hspice仿真的?这点是不是不收敛了?把simulation→Analog option→all option里有一个method 由TRAP改成GEAR试试,或者改改扫描步长

网友:
把温度设置成有问题的地方,仿真,找直流工作点问题。

网友:
仿真精度造成不便收敛,如果特殊点是这个样子,应该不可能,物理世界应该是平缓的变化

网友:
提高仿真精度试试,有启动电路,大概率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应该是这个温度点启动电路没有关闭,电路工作状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