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MC40在版图中打端口的类型建议选哪一种

楼主(2024-04-26):
如图所示:顺序1 2 3 4 建议用哪一种?

网友A:
2 ,3 ,4都行吧主要看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3 ,4都行吧主要看区分

意思是第一种 直接用draw不建议吗,然后关于这几种方式是否和个人习惯有关还是出于其他因素?自己以前做TSMC的时候习惯了用pin的方式

网友:
234都可以,统一一下

楼主:
好的 感谢以上回复

网友B:
这几种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为什么会提供多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种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为什么会提供多种呢?

个人理解,以上的形式都能过验证,但是出于后期检查,第一种直接用draw的方式确实不妥,原因和金属线用的同一种layer不方便后期查找;至于其他方式,根据个人习惯吧,如上面说的,建议和过往的版图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