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结果求助!!!

楼主(2024-04-26):
如图,感觉量化出来的曲线没有很贴合输入,是不是线性度太差了?

网友A:
线性度看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度看频谱

请教一下,我看网上有些帖子说需要对这个量化结果采样再做FFT,这种说法是对的嘛?还是说直接对量化结果做FFT?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看网上有些帖子说需要对这个量化结果采样再做FFT,这种说法是对的嘛?还是说直接对量化结果 ...

cadence的FFT使用时就在采样了 不需要额外做

网友:
不是问题,因为SAR ADC转换需要时间的,电路有延迟,所以你的输出和输入之间会存在一个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