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打top_via在top_metal上时对不准怎么解决?

楼主(2024-04-26):
纯纯小白,刚开始接触,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没有遇到里说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里说的情况

试试关闭snap试试,快捷键是ctrl+shif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关闭snap试试,快捷键是ctrl+shift+s

请问在哪操作呢?IC Compiler里面操作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