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大九天支持veriloga生成的晶体管模型吗

楼主(2024-04-26):
兄弟们,江湖救急,请问华大九天支持veriloga生成的晶体管模型吗,veriloga里面定义了mos管的参数。所以后仿的时候就没有专门定义的model.lib的文件,导致后仿的时候识别不了我的MOSFET。显示找不到我的MOSFET。请问家人们有知道这个的吗?如果不支持的话,我是不是要重新写一个spice的model文件。

网友A:
九天的alps支持VerilogA的模型识别的,不过对语法检查比较严格,如果器件模型的VerilogA里面有冗余括号的话,会导致器件不能识别,你用gui界面可能错误的提示不明显,你用命令行跑的话,能更明显的发现错误
只要spectre能识别,再检查下语法,alps也能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天的alps支持VerilogA的模型识别的,不过对语法检查比较严格,如果器件模型的VerilogA里面有冗余括号的话 ...

那大佬,我这个跑前仿的时候,用的是spectre的仿真器,运行一个简单的反相器。模型文件是.scs文件,参数都在那个veriloga的文件里,由他生成的symbol作出mos,但是仿真总是说我model缺失,或者说我内部连接是空的。这是我device define的问题还是veriloga未识别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天的alps支持VerilogA的模型识别的,不过对语法检查比较严格,如果器件模型的VerilogA里面有冗余括号的话 ...

噢噢噢噢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九天的alps支持VerilogA的模型识别的,不过对语法检查比较严格,如果器件模型的VerilogA里面有冗余括号的话 ...

那么大佬,请问我利用veriloga生成的symbol做成mos,然后做了个简单的反相器,跑前仿的时候,要么显示model ZN或者model XMO这种器件或者器件端口未找到。或者显示内部连接端口悬空,直接被移除,像下面的错误,这会不会是device define有问题还是说其他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大佬,请问我利用veriloga生成的symbol做成mos,然后做了个简单的反相器,跑前仿的时候,要么显示mod ...

估计是你的模型文件没被识别,建议先对你建立的模型进行简单特性曲线仿真,确认模型没问题再搭电路,还有就是,你有问题直接找九天的AE支持撒,如果工具是购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大佬,请问我利用veriloga生成的symbol做成mos,然后做了个简单的反相器,跑前仿的时候,要么显示mod ...

华大九天的ALPS对veriloga的model是支持的,建议单独对这个model做个简单扫描,看下具体warning由什么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模型文件没被识别,建议先对你建立的模型进行简单特性曲线仿真,确认模型没问题再搭电路,还有 ...

显然我的licence不是买的,而且华大九天的资料感觉真不多,大佬有了解华大九天从veriloga搭PDK的过程嘛,因为之前PDK在cadence virtuoso上是没问题,但是迁移到华大九天后,在我之前试的话,先用veriloga生成MOSFET的symbol,然后用这个symbol搭了个反相器出来。然后仿真也报了和您说的相同的错误。大佬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或者您给点建议也行,孩子是真找了好久问题搞不明白
这是我的device def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模型文件没被识别,建议先对你建立的模型进行简单特性曲线仿真,确认模型没问题再搭电路,还有 ...

我试试,谢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然我的licence不是买的,而且华大九天的资料感觉真不多,大佬有了解华大九天从veriloga搭PDK的过程 ...

alps仿真工具利用的模型文件是和cadence通用的,这也是九天的工具可以集成到virtuoso里面使用的必备条件,但是对于全套的pdk文件,九天的工具是要epdk支持的,cpdk他们不完全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ps仿真工具利用的模型文件是和cadence通用的,这也是九天的工具可以集成到virtuoso里面使用的必备条件 ...

是的大佬,但是没道理连从最基本的veriloga生成的symbol,我验证器件性能都显示找不到模型卡,之前再cadence上,是没问题的,是不是说在华大九天里需要定义引脚什么的,有这么一步我没注意到?

网友(2024-09-11):
你好,方便问一下你的FET 模型吗?请问是自己搭建的模型吗?是基于什么沟道材料的晶体管。我想了解MOSFET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