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40nm工艺库DRC报错

楼主(2024-04-26):
这里面报错NP(PP)和PO栅极的距离是0.11,但是如果我要在nmos内部把栅极引出来,必然要通过m1—po这个通孔去连接,那这个距离就肯定满足不了了,这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我理解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网友:
拉开NP就好了啊

楼主:
那就是我每画一个管子都要去调整pp或者np的距离了,这设计有点太奇怪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我每画一个管子都要去调整pp或者np的距离了,这设计有点太奇怪了吧
...

这多正常。1.因为器件是pcell。np什么的参数是根据q里面的属性它去计算的,你自己在原有基础上手动加孔,它肯定不变噻。2.一般ins的q里面可以设置让它gate有孔,设置出来的np肯定没问题。3.有些情况q设置的孔,不满足需求,只有一个via,就得手动打两个via,就会贴着well的np或pp直接围一个大的包满,类似nwell围满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