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库里的crtmom电容中的bulk如何接

楼主(2024-04-26):
请问TSMC工艺库里的crtmom电容中的bulk如何接,是接地还是说接下级板,这个bulk端口有什么作用呢?希望有大神解答

网友:
就是起隔离作用的,MOM一般T提供2端的也提供3端的,但是2端的也不是就没有对地电容,只是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不考虑;如果选了3端的,我记得T的BULK端是可以选择的,选NW/PW/NTN这3种,接VDD/VSS根据你选的种类定。

网友A:
請問選擇PW時BULK端是接VSS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選擇PW時BULK端是接VSS嗎?

是的,但是周围最好也有有源区接地,不然DRC会报一点war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選擇PW時BULK端是接VSS嗎?

请问在哪里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