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EX常见的一个路径设置错误

楼主(2024-04-27):
保姆级解决方式   看了eetop很多帖子 找到了解决方法

当出现如图所示错误错误时  错误原因是calibre.rcx文件 include rule文件路径错误

解决方法 打开calibre.rcx文件 用快捷键ctrl+H(跟word的快捷键一样)出现查找替换框  查找include  多点几下Find 找到include /rule 代码行
将绝对路径写上即可 如果不知道绝对路径可以在文件夹内右键打开终端 输入pwd即可得到绝对路径
照着抄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包含电容的后仿 还要在input netlist里面添加一个 source.add的文件

网友A(2024-06-22):
没有rules文件怎么办?可以分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rules文件怎么办?可以分析一下吗

有的foundry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一起,所以只要pex文件里面没有include那就无所谓,但是如果pex文件有include没有的文件,那就联系相应的foundry让他们提供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