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smic018mmrf版图初始化的一点问题

楼主(2024-04-27):
用layout xl生成版图时,首先出现未定义包的问题,然后就是pcell eval failed的问题。是我的工艺库有缺失吗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有attach工艺库呢?

网友B:
你的library同时存在不同晶圆厂的工艺库,它们的display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library同时存在不同晶圆厂的工艺库,它们的display不一样。

你好,我也有相同的问题,请问是将cds.lib其他工艺库delete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我建议你新建一个工作库,就放你要用的pdk,怎么建参考这个台积电tsmc18rf、tsmcN65工艺安装说明_65nm pdk csdn-CSDN博客,还要我也换工艺库了,之前的有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