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smic018mmrf版图初始化的一点问题

楼主(2024-04-27):
用layout xl生成版图时,首先出现未定义包的问题,然后就是pcell eval failed的问题,ciw显示有很多warning。是我的工艺库有缺失吗

网友A:
display.drf 文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drf 文件不对?

这是我从CDS.log.1中截取的,能帮忙看下问题在哪吗,和display.drf文件

Loading smic18mmrf/libInit.il ...
\o         Loading smic18mmrf/loadCxt.ile ... done!
\o         Loading context 'smic18mmrf' from library 'smic18mmrf' ... done!
\o         Loading context 'pdkUtils' from library 'smic18mmrf' ... done!
\o         Loading smic18mmrf/.cdsenv ... done!
\o         Loading smic18mmrf/display.drf ... done!
\o         Loading smic18mmrf/libInitCustomExit.il ... Loading libInitCustomExit.il for smic18mmrf
\o Loading oasis.cxt
\o Loading analog.cxt
\o Loading asimenv.cxt
\o Loading spectrei.cxt
\o Loading devCheck.cxt
\o Loading relXpert.cxt
\o Loading hspiceD.cxt
\o Loading spectreinl.cxt
\o Loading UltraSim.cxt
\o done!
\o Loaded smic18mmrf/libInit.il successfully!
\o Loading schematic.cxt
\o Loading ddui.cxt
\o Loading vb.cxt
\o Loading nt.cxt
\o Loading oi.cxt
\o Loading see.cxt
\o Loading treeAssistant.cxt
\o Loading asst.cxt
\o Loading le.cxt
\o Loading drdEdit.cxt
\a _treeNavActivateOpc(dwindow('treeAssistant1) "")
\r t
\o Loading hsm.cxt
\o Loading lx.cxt
\o Loading lce.cxt
\o Loading rte.cxt
\o Loading simui.cxt
\r window:2
\a when(dwindow('oiAssistant1) hiMapWindow(dwindow('oiAssistant1)))
\r t
\a when(dwindow('treeAssistant1) hiMapWindow(dwindow('treeAssistant1)))
\r t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cw'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active'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nwell'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pwell'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pcCont'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pcM1'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tiebody'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zcap'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esd3v'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poly1'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pactive'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nactive'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welltie'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devbody'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hvoltBnd'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junc'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nldd'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emitter'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hvolt'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ngrade'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ngb'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zrdiff'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zrpoly'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zrwell'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pgb'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m4Net'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w *WARNING* The display packet information 'v5Net' for 'display' was not found.
\# Memory report: using         505 MB, process size 1,777 MB at UTC 2024.04.16 13:48:53.234
\a hiResizeWindow(swindow(1) list(0:34 1918:823))
\r t
\a schZoomFit(1.0 0.9)
\r t
\a _deUpdateMenu('schematicTools 2)
\r t
\a deInstallApp(getCurrentWindow() "analogArtist-Schematic")
\o Loading vdsil.cxt
\o Loading dal.cxt
\o Loading awv.cxt
\o Loading socket.cxt
\o Loading par.cxt
\o Loading alvs.cxt
\o Loading caa.cxt
\o Loading amps.cxt
\o Loading adexlCore.cxt
\o Loading adexl.cxt
\o Loading te.cxt
\o Loading schHDL.cxt
\o Loading viva.cxt
\o Loading cdf.cxt
\r t
\a hiResizeWindow(swindow(2) list(596:127 1288:602))
\r t
\a sevLoadState('sevSession1)
\p >
\a hiiSetCurrentForm('sevLoadForm1)
\r t
\a sevLoadForm1->name->value= '( "vddimpact" )
\r ("vddimpact")
\a hiFormDone(sevLoadForm1)
\e *Error* parseString: 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 "SSg") - nil
\r t
\r t
\a hiCloseWindow(swindow(2))
\r t
\a _hiSetCurrentWinNum(2)
\r t
\a hiCloseWindow(swindow(1))
\o Loading cph.cxt
\r t
\a deOpen()
\p >
\a hiiSetCurrentForm('deOpenForm)
\r t
\a hiFormDone(deOpenForm)
\r t
\a _treeNavActivateOpc(dwindow('treeAssistant2) "")
\r t
\r window:4
\a when(dwindow('oiAssistant2) hiMapWindow(dwindow('oiAssistant2)))
\r t
\a when(dwindow('treeAssistant2) hiMapWindow(dwindow('treeAssistant2)))
\r t
\a hiResizeWindow(swindow(3) list(0:34 1918:823))
\r t
\a schZoomFit(1.0 0.9)
\r t
\a _deUpdateMenu('schematicTools 4)
\r t
\a _deUpdateMenu('schematicTools 4)
\r t
\a deInstallApp(getCurrentWindow() "analogArtist-Schematic")
\r t
\a hiResizeWindow(swindow(4) list(487:185 1179:660))
\r t
\a sevLoadState('sevSession2)
\p >
\a hiiSetCurrentForm('sevLoadForm2)
\r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drf 文件不对?

我从display resource editor 查看smic018mmrf库时,ciw窗口就出现了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play.drf 文件不对?

在smic018mmrf文件夹中搜素display.drf文件显示有3个